[维修求助]
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22-06-04):
Hp1005,2020款打印、复印,自检都是白纸,从网上订购了电源板,激光器,激光器驱动板,都换了(不知道这3样有没有次品),然后又换了转印辊,主板(与老1005通用,确定是好的)。但还是白纸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
是有点怪是有点怪是有点怪

网友:
定影组件换了吗

网友:
硒鼓有没有检查呢

网友:
第一个就换的硒鼓

网友:
带稿复印,进纸一半时断电,拿硒鼓看鼓芯上有没有字,再判断故障在哪部分

网友:
Dc板换了没,最后一张图

网友:
重点检查显影部分,加热组件,清洁显影触点或高压板

网友:
还有 左机架里面的触点座

网友:
激光器盖子没打开

网友:
后边红色高压线接了吗

网友:
电源板与硒鼓接触的那几个点你看看

网友:
奇了怪了,

网友A:
给激光器挡板去掉试试,上次碰到一个上盖小爪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激光器挡板去掉试试,上次碰到一个上盖小爪断了,

我也碰到过

网友:
修不好换主板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先打印半截断电 扯出纸看看硒鼓上面有没有字 如果没字 考虑激光器 或者高压 你这样乱换有毛用都交学费了

网友:
激光器盖盖是否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