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i7板号6-71-W65S0-D02掉电维修

楼主(2022-06-04):
接到一台神舟k650d-i7的笔记本。插电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0.9-1.0之间跳变然后掉电反复重启。拆下主板直接用示波器测量读取bios动作,观察波形感觉跑码了一大半。直接取下bios刷之故障不变(我习惯用锡把原来bios脚位拖一遍,结果把3V电容拖短路了害我修一遍短路

)。怀疑CPU和显卡滤波不良加上电容涛声依旧,此机器没有复合mos管排出一通病。接着测量了显卡各个供电都有正常出来。此时看了一下论坛有的换了pq58和pq1好了的看了一下图纸这两个管子是开启信号可以拆掉,然后拆除此两个mos管和U4都排除故障不变。没得法了拿出示波器用SLP_S3#对比复位、PG、各大供电发现SLP_S3#最先掉电。对比EC复位、RSMRST、RTC、VCCSUS等信号和供电发现只有SLP_S3#掉电其余待解电压和待机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此时果断将桥换之,开机电流正常上去再也没掉电,接上屏幕正常显示。维修结束。维修机器一心修机没有拍维修过程图片。

网友:
SLP_S3开启的电压不稳,SLP_S3由桥控制。

网友:
那就是说又是桥挂壁了,好难搞啊

网友(2023-11-23):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