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换壳子只有 触摸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2-06-04):
微软1724 换了壳子之后触摸板不能用。有个二级管 两边阻值都是000  拆掉之后 测主板两侧 还是000   然后打主板跟触摸板键盘的排线发现左右两边都是000

网友A:
有的机子拆触摸板后会失灵,先确定拆之前是不是好的,在BIOS里面有触摸板选项,慢慢找找看,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子拆触摸板后会失灵,先确定拆之前是不是好的,在BIOS里面有触摸板选项,慢慢找找看,

进BIOS 是不是开机键+音量加 一起按着

网友:
拆之前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可能是坏l

网友:
这个本来两个都是地

网友:
二级管迷惑你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没注意测试键盘最开始。 没办法 这个单活白忙活  给客户买了个蓝牙的 。货还没到 。到了 试下蓝牙的能用 就给客户了

网友:
那个二极管本来就是对地的这个是没有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