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问题

楼主(2022-06-04):
这个点位图的说明中,RP9的两端分别是5V和12V,为什么我量出来的都是12V呢

网友A:
是不是串联分压的,一头12分一头5V但是电阻坏了,所以二头测都是12V

网友:
看名字是驱动mos的,5v那个应该就是个标号,实际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串联分压的,一头12分一头5V但是电阻坏了,所以二头测都是12V

我犹豫的是,测量这个电阻是有问题的,一开始这个主板不触发,但是我量到这个电阻有问题的时候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犹豫的是,测量这个电阻是有问题的,一开始这个主板不触发,但是我量到这个电阻有问题的时候能正常开机了

那就先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