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新Pro13-2020 板号:NM-D071 的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22-06-04):
小新Pro13-2020 板号NM-D071一台二修机,发现BIOS芯片有点不对劲,哪个大佬手上正在修这款机器的帮忙看看这块主板用的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另外请教一下W25Q128JWSQ和W25Q128JWSIQ是同一个型号的芯片吗?W25Q128JWSQ也是1.8V的?

网友A:
容量一样就可以了  这两个基本上算是一个型号

网友B:
直接查看板上的器件应该能看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一样就可以了  这两个基本上算是一个型号

Jwsq后缀貌似都是3.3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看板上的器件应该能看到型号

没看懂,前面修的估计换了BIOS芯片,现在上面装的是一个W25Q128JWSQ,网上查不到这个芯片是1.8V还是3.3V的,只能查到W25Q128JWSIQ是1.8V的。

网友:
可以淘宝找个图看看

网友C:
新图纸,人家是用钱买来的,不要做伸手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图纸,人家是用钱买来的,不要做伸手党

其实图纸上很少会标明BIOS芯片的完整型号的,不信你可以打开图纸自己对一下知道了!分的比较多,每一代的BIOS芯片还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图纸,人家是用钱买来的,不要做伸手党

LV14你哪里看出来我是伸手党?这是求助帖子不是求购帖子哦

网友D:
JV 3.3V  JW 1.8V

网友D:
JV普遍是Intel CPU用的,JW普遍是AMD CPU在用

网友E:
量一下8脚不就能测出电压了么,在对应型号看看电压对应的芯片正确不

网友:
换上试试不会行了 这玩意有啥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8脚不就能测出电压了么,在对应型号看看电压对应的芯片正确不

电压是1.8V,BIOS芯片不知道是不是1.8V的,因为芯片被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JV普遍是Intel CPU用的,JW普遍是AMD CPU在用

意思是JWSQ是1.8V芯片?不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JV 3.3V  JW 1.8V

好的,明白了,JWSQ与JWSIQ是同一个芯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压是1.8V,BIOS芯片不知道是不是1.8V的,因为芯片被换过

有图纸就按着厂家找个1.8的芯片写程序装回去试试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就按着厂家找个1.8的芯片写程序装回去试试就行

就是没有128M 1.8V才求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