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不转 ,没电路图怎么搞

楼主(2022-06-04):
终于修到一个核心没坏的卡,老天开眼了吗?
卡到手测了12/3/5,核心,显存没短,上电无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
,经过排查发现核心供电一组下管gs击窜,拆掉还是通路,拆掉pwm正常。更换后亮机了。
但是风扇不转。这风扇就两根线,根插反了没关系吧?

网友A:
把风扇弄转就行吧,作为一个资深的修理工,我就是用手摇都要把它摇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风扇弄转就行吧,作为一个资深的修理工,我就是用手摇都要把它摇转。

想得太复杂了,直接换了个风扇搞定

网友:
测一下风扇供电是否正常,否则就是风扇问题,换一个试试不就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