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77-DS3H 不触发

楼主(2022-06-04):
开机排针有电压3.3V
IT8728   106脚跳变,103脚跳变,
              102脚SLP-时无变化只有0V
              116脚 无3.3V电压。
              Q96输出5V正常,
              Q92,Q84输出正常。              强行上电不跑码。
---------------------------------------------------------------------------------------------------------------------------------------------------------
不了解上电时序,不了解桥芯片工作条件,经过迅维搜索,找到图纸点位图后(没图纸,没点位图真没法下手):
直接查桥芯片工作条件:
1、RTCRST: 3V ,32.768K晶体,  vccsus3_3,    3VDUAL ,5VDUAL,  RSMRST,  DEPSLP ,    VCC1_8_PCH,  VCC1_05_PCH,。(看图纸以及搜迅维得出的,也不知道全不全)
2、查完RTCRST: 3V ,  vccsus3_3,   3VDUAL ,正常。
3、然后再查 RSMRST,如下图,RSMRST 是经过R373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那就意味正常情况是输出高电平的,那么没有高电平就是Q99导通了,Q100 的集电极是高电平,再查Q100的基极偏置电压有0.8V 左右,NPN的三极管,基极偏置电压 0.8V 那代表集电极到发射极是导通的,集电极为低电平才对。再往下查到 -DEPSLP,为3.3V,直接从桥SLP_SUS出来的,那么我理解就是桥芯片已经干活了,至此判断故障就是 Q100 光荣了,手上没有料,直接上坨牛屎,拉低Q99栅极电平,使Q99截止,搞定。

这么大一坨牛屎,也不知道有没有贵过MMBT2222A。

-----------------------------------------------------------------------------------------------------------------------------------------------------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带了这么多图片,重新编辑又看不到。

网友A:
这不到GA-H77-DS3V这个主板,目测好像是GA-H77-DS3H(rev.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到GA-H77-DS3V这个主板,目测好像是GA-H77-DS3H(rev.1.1)

大佬,你是对的,我弄错了。

网友:
占楼来了 !!!!!!!!!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
没有复位

网友B:
直接短接这管子了啊,这样的话拆掉Q99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接这管子了啊,这样的话拆掉Q99是不是也可以?

是的,又多出一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