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4738G笔记本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6-05):
客户说是机器进水了,从键盘处可以看出来,二话不说直接报价同意后直接拆机,果不其然

进水腐蚀的地方主要在待机3 5V的位置洗板水清洗干净后对全板电感打值均无短路 接上稳压电源 无任何待机电流 3 5v电感肯定没产生 测试3 5v电感果真0V 待机芯片是RT8206B 由电路图得知芯片6脚供电19v 4脚0V没有开启电压 查图纸4脚是由Vin 19V经过两棵电阻分压得来 测量棵电阻一端19v 另一端电阻0v 仔细一看电阻和焊盘都没有了 干脆两个分压电阻都一起换了,找不到原来的大小电阻 经计算得出用66K和22K的电阻替换,分压5V

最后把旁边的元件加焊一下 最后加电待机0.006 按开机电流一路直跑1.5A左右亮机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好整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