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一台长城32寸显示器开机灰屏

楼主(2022-06-05):
一台长城32寸显示器开机灰屏     有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发张图片出来看看

网友:
我是猜不出来,好歹你也得有个基本的测试点电压吧,

网友:
屏幕报废,就这么简单。

网友:
建议先把该检测电源的地方都检测下,然后再去初步判断,每个显示器不见得都有通病之类的,所以还是认真维修检测为好。

网友:
屏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