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威纶通触摸屏维修

楼主(2022-06-05):
威纶通触摸屏维修。客户拿来威纶通触摸屏,描述24V接上220V,结果可想而知。拆机发现保险电阻、瞬态抑制二极管损坏,换上新的,简短检查一下没有明显的短路,通电测试,指示灯闪烁无“滴”声。再次检测,发现28C43控制的场效应管输出不正常,取下来检测已经损坏(不完全击穿,漏电)。换上新的并修复屏排线(客户自己拆机时拉断)。上单测试 灯亮不闪“滴”声清晰而有力。维修完成。

网友A(2022-07-22):
触摸不准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不准是什么问题

先校准,不行换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