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维修 HP暗夜精灵Q174,板号DAG38DMBCC0 REV.C

楼主(2022-06-05):
本来这是一个故障比较明确的活,但是让我干成了长征,拿到机子的时候是没哟3v,判断南桥坏了,拆了南桥不短路,买了南桥,(疫情期间,快递太难了,小20天)换好了南桥后3v有了,但是不触发,又开始查触发条件,ec待机条件,都正常,就是没有RSMRST信号不出,怀疑是不是ec本身出了问题,开始换ec,又是漫长的等待快递,换好后仍然不触发,已经选择投降了,修不下去了,装机的时候把电池装上后,按了下开关,可以开机
,瞬间蒙了,后来几经排查,原来我的可调电源hp转接头子有问题了,唉,新手经验不足啊,倒是把焊工都练好了,不惧怕什么芯片焊接了,也算是因祸得福吧。下面是点位图电路图,和备份的bios。请笑纳

板号图片

亮机图

网友:
修好了就行,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2022-12-09):
我也是南桥问题。。。南桥电源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南桥问题。。。南桥电源烧了

是南桥1.05V供电烧了?南桥坏了吗?

网友(2024-12-16):
你好楼主,你这个南桥是什么型号的?能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