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E200HA 华硕小笔记本 求大神帮 BIOS合成!!

楼主(2022-06-05):
主板进系统桌面几分钟就掉电关机,下载了论坛上的一份所谓合成的BIOS后开机灰屏、不显示图像。这是原机备份的BIOS程序、有大神能帮合成一份试试看么?我把原机读的跟论坛就一份下载合成的做一个压缩包里了。

网友:
有下载用到我原机读出备份的 看看会不会系统桌面后掉电也可以,有遇到一样机器的兄弟用到后回复下了, 我这个客户的机器电池还不存电了、不知道这个掉电跟电池不存电有没关系。

网友A:
下載幫你修改一下,我沒有機器試,你試一下看有沒有幫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載幫你修改一下,我沒有機器試,你試一下看有沒有幫助.

万分拜谢,兄弟   。 我试试看,非常感谢,兄弟

网友:
唉,看来是要放弃了, 要么电池坏了 不存电引起的进系统掉电,更大的可能应该是主板哪里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放弃了那。

网友:
好主板才100来块,如果不是想研究。换板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