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开机风扇转

楼主(2022-06-05):
GA-78LMT-S2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该如何下手?

网友A:
查一下IO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分享!!!!!!!!刷BIOS试试

网友:
路过观望学习,希望大神出来解答

网友B:
取下钮扣电池放电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IO是不是正常的

试过了不行,如果用夹子短路绿黑CPU北桥都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钮扣电池放电试下。

试过了不行如果用夹子短路绿黑CPU北桥都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