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带价求 HP 15-dc1082tx BIOS

楼主(2022-06-05):
求HP 15-dc1082tx BIOS  TPN-Q211 板号DAG3DCMBCC0 Rev C  CPU九代i7因原机BIOS被上一家刷丢,无法和原厂BIOS合成,哪位大佬能搞,带价联系。谢谢!

网友A:
hp分分钟搞个工厂  这机器我玩过好多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分分钟搞个工厂  这机器我玩过好多次

根据SN官网下载的直接写入后开机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SN官网下载的直接写入后开机不显

那就别折腾BIOS

网友:
肯定是BIOS问题,偶尔回亮一下,提示BIOS不是这个机器的,需要更新

网友:
不插U盘偶尔能亮一下,亮机图片如下,但是插上BIOS升级U盘机器确不亮

网友:
顶起,带价求BIOS

网友:
bios没有哪位高手能搞吗?

网友C:
搞定没 我也这个机子   换南桥大小写不亮  外接也不显示  刷官网BIOS外接正常 电脑屏花屏 显卡感叹号2070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没 我也这个机子   换南桥大小写不亮  外接也不显示  刷官网BIOS外接正常 电脑屏花屏 显卡感叹号2070显 ...

没搞定,没原机BIOS,TB卖BIOS都说搞不定,买了两个刷上和我从官网下载的效果一样

网友(2022-08-07):
我也有一台tpn-q211 板号是DAG3DDMB8C0 c的原来bios被上家动过,原来后级5v短了,修了现在上电到0.45a无cpu电压,刷了好几个也买了一个还是老样子,估计被上家换了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