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1换电池后偶尔自动关机

楼主(2022-06-05):
换了得有六七块儿电池 都会有偶尔自动关机的情况  关机时间不规律 有时候四五天会出现一次 有时候一两天出现一次 电池肯定是排除的 一般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自动关机呢

网友:
看重启数据,然后网上分析重启数据

网友:
11换电池,不是有电池检验报错吗,直接改电芯试一试

网友:
有注意到电池几%的时候关机吗

网友:
看看接触好不

网友(2022-07-11):
考虑外配是否拆坏,断线。电池内联座是否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