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时候会黑屏几秒就好了,求助大神

楼主(2022-06-05):
显示器和线没有问题。收了套二手,主板cpu内存条。之前只接一个显示器有时候会黑屏几秒就好了。
我后来故意接两个显示器试试。发现其中一个显示器dvi接口也会黑屏。hdmi接口有时也会黑屏几秒。
请问大神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有视频,麻烦可以看一下。附件

网友:
左边显示器DVI接口,黑屏机率比较多。。。右边HDMI接口显示器。黑屏机率少一点。

网友:
之前有出现过开机不显示,,内存要换主板其它通道才显示。。后来我干脆把内存换成两个一样的,现在四个通道主板内存尝试都可以显示。。。。。。。。。。。。。。。。主板是Z170。。。。。。。。。

网友:
换C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