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测试出现00CF问题,求解

楼主(2022-06-05):
测试卡显示00cf错误,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没走码  条件都测了么

网友A:
条件正常,跑了码的,到00CF就停了

网友:
有没有跑一下码呀

网友:
cpu座子或者桥相关

网友:
插个蜂鸣器  看喇叭报什么

网友:
我觉得已经跑完了

网友:
U座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三板斧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正常,跑了码的,到00CF就停了

是不是CPU相关的问题?

网友:
不清楚你的,我的一块板跑到cf都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