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hp laptop 15s-dr2002tx 不充电,开机不充电,关机充电维修

楼主(2022-06-05):
维修了两天才修好,其实原因很简单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的,修起来还真有点难度!
插电源公共点19.5V正常,无3V5V待机!按开关不触发,不开机!接上电池后插电源有充电电流,3V5V正常,按开关开机正常,都是充电电流瞬间为0!充电芯片是BQ738,量工作条件都正常,电流丢失时25V消失。换bq738故障一样,换上下管和隔离故障一样

两眼泪汪汪,就差换Ec了,可是没有芯片

昨天没修出头绪,今天想刷一下bios试试,座在维修台前给他仔细相面,心中思绪万千!这种带检测的充电线不会是充电头坏了吧,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个新的,他奶奶的!好了!

网友:
没图纸麻烦

网友:
是bq735,错误打成738了

网友A:
其实看电源接口灯亮不亮就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电源接口灯亮不亮就很明显了

灯是亮的,关机充电都正常,灯能不亮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接触不良。

网友:
哈哈哈,所以还是要先易后难

网友B:
能测测别哪根钱不通?

网友:
为什么我看你的电源芯片有点没焊好,不知是不图片原因

网友:
这个EC不知道怎么刷程序进去,我搞黑过   这个EC的机器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一件件排除

网友:
手抖得很,一根线那么大问题

,我也看到是好像是虚焊了

网友:
在惠普Q173笔记本遇到一模一样m问题遇到过不是充电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测测别哪根钱不通?

还好我当时做了记录

网友:
还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