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1-471G不充电维修记录

楼主(2022-06-05):
序:
    2012年12月26号在某东商场以3300元购买到(宏碁(acer)E1-471G-53214G50Mnks 14英寸笔记本电脑(i5-3210M 4G 500G  GT630M 1G独显 USB3.0 )黑色                ),当时是性价比之王(自我感觉)。后加装了条内存条,8G,Win7系统用着很舒心。用得比较少,基本上都是插着DC充电器用。19年外借给别人结果搞坏了硬盘(C盘坏道了),升级了个512G固态,速度刚刚的。22年2月份,某天,打开后,处理其它事情去了,想起来的时候,发现黑屏了。。。。折腾开始。。。

一、老爷机了,话说,如果没问题,可以再战好几年。。。黑屏,心里一慌,这是什么情况,从来没有搞过电脑这么高端货。心里慌得一B。。。
二、好吧,先确认下是哪里出了问题,一开始是可以正常开机的,目前插着充电器也不见有指示灯亮,
(1)充电器坏了?
(2)电池组坏了,影响了充电?

首先,用万用表检测电源适配器,电压正常,用电子负载仪带载,输出电流正常。。。排除。
其次,把电池组拿出来,查看图纸。。。。上图纸:

检测下电池组,9V了,低电量。。。。如何检测?
(1)根据图纸,在电池组的3脚接个电阻10K,下拉到电池负极(7脚和8脚)。
(2)用万用表测量(1脚和2脚为正极)与(7脚和8脚)得到电池包的电压了。

通过测试电池包,发现电池包过放了,用直流电源给电池包充电。如何用直流稳压电源给电池包充电?
(1)确认电池包满充电电压:电池包上有标识,或者推测,3串18650,一般18650单节电芯额定电压为3.6V,锂聚合物软包电芯单节为3.7V,满充电压(截止电压)这个有讲究,有很多规格,但我们维修,不是设计锂电池充电器,所以不用管,按标称电压常规4.2V为满充电压即可。
(2)限定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流1A左右,电压为3串,4.2V算,12.6V即可,接上笔记本电池包的正极,和负极。就可以给电池包充电了。

好了,电池包充好电了,接回到笔记本啦,开机。。。可以正常开机呢!但就是没有充电。。。。那只能找充电那部分的电路喽。

三、上图纸。

四、很明显,充电与放电管理都是由芯片BQ24707A来完成的呢。分析:
(1)芯片的1脚,检测DC充电器是否插入(电压超过xxV认为有插入)。
(2)芯片的5脚,输出检测到DC充电器插入的状态信号,检测到输出为低电平。
(3)芯片的5脚,外接有倒置电路的。。。。电阻PR24,PR25,NMOS管PQ4组成,通过网络标号“ACIN”连接到EC模块,驱动指示灯电路和控制信号。

好了,基本上分析到这里了,为什么不分析其它引脚?
(1)首先,笔记本接电池包是正常使用的,说明放电回路没问题。
(2)其次,插入了DC充电器,指示灯不亮,无充电动作,要么充电芯片异常,要么控制信号异常。如果这两个都没问题,再往下查了。。。

上万用表(上PCB板图):

很容易找到对应的芯片和外围器件哇。。。测量PR3、PQ4,发现PQ4的1脚没有高电压,但电阻PR25另一端是有的,说明芯片5脚的电压异常了。。。芯片坏了?
虚焊?焊点这么美丽。。。不应该呀,Ti的东西也这么渣?不至于吧。。。。补焊下。。。热风枪上阵。。。测试,Yes,正常了。。。。不明所然。。。装回壳里。。。2天后。。。。

呀,这。。。。又来了。。。我去。。。这得拆几次壳才行?

继续折腾,心里十万个草泥马。。。不愿折腾。。。
猜想问题所在:
(1)回潮了?好像天气很好哇、
(2)虚焊?那焊点肯定不会。。。
(3)。。。。。好吧,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实操吧。。。。问题还是芯片5脚的“ACOK”信号异常。。。

手里没有芯片BQ24707A。。。要不再查查,没有DC指示灯,也没有充电给电池组,那个PQ1,D/C#应该是控制给电池组充电的。。。D/C#是什么鬼?EC是什么鬼?。。。国事问度娘,有了(DISCHARGER 和 CHAGER 的意思。。。。。)这个信号。。。。一直在跳变,示波器抓的。。。EC复杂了。。。
那。。。。我把BQ24707A的5脚上的PQ4断开,就可以简单判定EC有没有问题嘛。。。
上热风枪。。。D/C#信号没跳变了,EC应该没问题的。难道真的是BQ24707A芯片坏了吗?
复原PQ4,上电再检测下D/C#信号是否又异常没有。。。这。。。。DC指示灯亮了,好了。。。。。,万用表一顿检测,BQ24707A的5脚电压正常了。。。
那BQ24707A也没坏呀。。。难道是PQ4不良?上次加热一下就正常了,换个PQ4,2N7002,OK,没问题,不装回壳了,丢了一个多星期在外边也正常,终于好了。。。

总结:
    没有维修过电脑,不清楚那些器件容易损坏或者说通病,加上手里没有芯片可以直接替换,通过替换法快速定位。而印象中2N7002不至于这么弱才是。。。(平时硬件开发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料了)。
还有,图纸里的PQ4,引脚顺序错误的,1脚为G极,控制脚。。。器件都在淘宝搜索好加入购物车了,就差下单了 ,自己折腾下不费半毛钱搞定了,运气不错!
   感谢观看!谢谢

网友A:
这种 三极管 还要淘宝订吗  多搞点料板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三极管 还要淘宝订吗  多搞点料板就行吧!

好吧,可能没说清楚了,是Ti的那颗充电芯片BQ24707A,这种sot23-3封装的NMOS有很多。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详细,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好费尽的感觉

网友:
广达的经常充电出毛病而且有特别难搞

网友:
过程写的非常详细,有基础知识,捣鼓啥都敢下手了。学习了

网友:
还能这么有心的修机子的人 也不多了   值的学习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一看就懂

网友:
思路清晰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芝麻管炸不是正常.............

网友:
普通的爱好者没有几个基础那么好且有热风枪示波器,而且懂得示波器抓信号的+器件封装+DateSheet。猜想楼主是科班出身+硬件研发只是没搞过笔记本维修。

网友:
不像是普通的爱好者,更像是专业的,我是做这些年,都说不了这么好的理论。

网友:
楼主肯定不是吃维修饭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