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匣 7559显示器跳屏

楼主(2022-06-05):
各位大佬你们好,我这里有一个戴尔 7559笔记本电脑显示器跳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屏幕上面出现横条来回闪烁,有时候闪闪还能恢复正常,但多数是很好还是来回闪烁影响视觉!据了解也不是显卡的问题,可能是屏的问题,但不清楚这种问题是否可以维修,如果有懂得师傅还请指点一下该怎么维修,非常感谢!

网友:
好歹你也拍个故障时的图片

网友:
换屏幕 时下

网友:
说的太笼统

网友:
换屏幕测试一下

网友:
换屏,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你先发个图片出来,你这样说问题有很多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暂时手里没有相同的屏幕所以还没有代换测试,我查了一下这款电脑出现这个问题的有好多,考虑着应该是屏幕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屏幕出现条码、跳屏和重影的情况!E:\新建文件夹

网友:
不好意思,

网友:
换屏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