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开机无信号,键盘灯不亮

楼主(2022-06-05):
闲鱼上淘了一块技嘉b85m-d2v-plus-si和e3-1231v3+内存3件套,(锁3.8)装机之后显示BIOS已重置请选择如何继续.随便选了一个,进去系统更新,突然黑屏无显示了,重新开机还是一样黑屏无显示键盘灯也不亮了主机是正常的,这种是不是bios损坏了,或者南桥损坏了,测量应该怎么测啊,小白,那个硬盘有可能是坏的,我装到另一台主机上老是掉盘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好的,大佬我回去试试

网友A:
硬盘掉盘?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掉盘?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吧

机械硬盘用着没问题

网友B:
难道不是双BIOS?双BIOS用镊子短接主BOIS 1 8脚开机会自动将副BIOS拷贝进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双BIOS?双BIOS用镊子短接主BOIS 1 8脚开机会自动将副BIOS拷贝进主BIOS

不是双BIOS

网友C:
测量之后发现橙色3.3对地短路

网友:
得多向大侠们学习学习

网友:
我的技嘉b85m-d2v-si主板也出现一样的故障。

网友D:
你是一点都不懂呀,维修之前最起码要思路清晰,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先从那里开始查起,你老师没教你吗

网友:
围观各位大佬哈哈哈

网友:
跟着学。。。总会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一点都不懂呀,维修之前最起码要思路清晰,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先从那里开始查起,你老师没教你吗

这我自学的,第一块板,毫无头绪

网友:
同样自学小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之后发现橙色3.3对地短路

橙线对地值低不一定就是短路。它供电的去向特殊点,低也是正常的

网友E:
开机?风扇转么?各路供电有了么?有诊断卡代码么?你这描述主板上电到大约哪一步都没讲清楚。。。没法提供意见啊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开机?风扇转么?各路供电有了么?有诊断卡代码么?你这描述主板上电到大约哪一步都没讲清楚。。。没法提供意见啊

开机风扇转,供电没量,现在主板橙色线对地打阻只有18Ω,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先CLR_CMOS一下,看看能不能点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风扇转,供电没量,现在主板橙色线对地打阻只有18Ω,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

从24PIN座用二极管档量的?那有点低了,继续测呗,先不上电,找点位图,跑跑3.3线路,或者上电量量各区域电压出来没,正常不,上电时序可以在论坛找找,有简单易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双BIOS?双BIOS用镊子短接主BOIS 1 8脚开机会自动将副BIOS拷贝进主BIOS

有这种说法?

网友:
先排除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