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 BOOK 开机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22-06-05):
一台华为mate book 开机不亮  检测各大供电正常  跑码不过内存  以为CPU不良  换了一个CPU故障依旧  仔细检查发现缺少内存0.6V   跑线路发现来自TPS650832  查PDF得知  此芯片负责RTC VCC   3.3V  5V 南桥1.0V内存1.2V   拆下芯片 找到DDRVTT开启测量 有开启动作  考虑到芯片其余功能均正常唯独缺少这个0.6V  便直接从内存1.2V串个二极管降压到0.6V  开机正常

网友:
好搔的操作,PDF呢?

网友A:
哈哈    我想要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想要图纸

没得图纸只有电源芯片的PDF论坛已经有人发了

网友:
不错,难得的经验值。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改电压

网友B:
二极管降压还是用电阻分压?哪个好?

网友:
动了大哥,再回来找小弟,小弟说十分荣信。二极管的压降用的好极至

网友:
串个二极管,你把下一位维修大师给搞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降压还是用电阻分压?哪个好?

电阻分压电流小 带不动

网友C:
之后会不会容易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后会不会容易返修啊

保三个月  返修也知道啥问题  返修就直接定芯片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要是最开始用阻值卡直接就测到没有0.6V的电压,就能少走些弯路,而且还是大弯

网友:
好骚的操作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详细,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 是个 高手

网友:
跟我的修法一样,然后就保佑不会返修

网友:
能降0.6?还是修一下的好,这样搞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