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小新

楼主(2022-06-05):
lenovo 小新不通电维修,具体型号忘记拍了,板号LA-J701P接电源充电灯不亮,拆机拔插电池,再试着开机,结果电池可以,后接type-c接口,不触发,量主板type-c接口有19v进来,主板公共点均无电压,直接绕过type-c芯片,直接飞线到dc接口,屏幕点亮.

网友:
还能这么搞?有19V出来说TYPE-c协议已经正常了,那公共点没电压不是很简单??我估计你没发有胜原装充电器,如果原装充电器的话19V的电压肯定是出不来的。

网友:
应该是20v是外接好吧,不过type-c芯片,主板无供电

网友:
接原装充电器一样的,主板公共点无电压,充电灯不亮,接适配器连接电池与不接电池都不开机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19V出了,为啥共同点无电压?

网友A:
你这型号我每天在工厂修十几片,j701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型号我每天在工厂修十几片,j701p

这么牛逼 厂里一片30吗

网友:
好主意啊!绕道而行

网友B:
这样?如果DC接口输入电压,那这个电压不就直接到C口输出了吗?那如果C口接了个U盘,高压20V不会把U盘炸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型号我每天在工厂修十几片,j701p

大神加个好友如何?图纸可以找买几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如果DC接口输入电压,那这个电压不就直接到C口输出了吗?那如果C口接了个U盘,高压20V不会把U盘炸了呢?

完全正确,所以说这兄弟的搞作够骚的

网友:
这个接口在哪里看定义呢  强制给公共点的电压 我的主板就没有搞定 咨询一下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稳定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

网友:
没法充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如果DC接口输入电压,那这个电压不就直接到C口输出了吗?那如果C口接了个U盘,高压20V不会把U盘炸了呢?

type-c供电接口与主板断开了

网友:
不是接口是芯片

网友:
可以充电,试机了没问题才发布的

网友:
没有厂里打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加个好友如何?图纸可以找买几张不?

图纸带不出去车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纸带不出去车间的

加个微信如何?下次有需要帮我拍个照片也行!有偿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带不出去车间的

加微信181700229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微信如何?下次有需要帮我拍个照片也行!有偿拍!

手机都带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