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LIFEBOOK NH90/E2 无法解锁BIOS,主板型号DAFQ3BMB8B0 REV:B

楼主(2022-06-06):
可以通电的富士通笔记本备份原版BIOS 25Q128JV,无法解锁,BIOS算法换了,之前的6X4解密无法解除,有大神帮忙解一下吗?机器是 i7 10代,官网和备份放在一个压缩包里。主板型号DAFQ3BMB8B0 REV:B,新代码在照片里。

官方下载包 FMV N90E2有BIOS锁.7z

网友:
大佬没空的话可以直接上淘宝问问   一般可以

网友:
找淘宝上大神吧

网友:
你试下 不确定能成功

网友A:
这个是添加序列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添加序列号的

谢谢xiongyangwan大神,用有FMV序列号的修改过的BIOS,写入可以进BIOS,装完系统,烤机正常,需要的可以下载,用之前需要改ME,不然开机慢

网友:
开机进BIOS图,用之前需要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xiongyangwan大神,用有FMV序列号的修改过的BIOS,写入可以进BIOS,装完系统,烤机正常,需要的可以 ...

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