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不开机

楼主(2022-06-06):
一个联想Y460P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拆机量各电感对地正常,待机也有3V5V,按开关亮一下就熄,换3V5V待机电容,开机好了一会,再开,就又是一样,又换桥下25M晶振,也是好了一会,再又是一样的故障,这本子,亮机后屏就闪然后就熄,开机就是以前的故障,亮一下就灭,于是拆屏,重插屏线,开机正常了,试机两天没问题.

网友:
好老的机子了,

网友:
这样修,返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感觉你说的是屏线接触不良,有没有外接试过吖?

网友:
其实问题很简单,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常规的都是按短路,缺电压去修的.

网友(2023-02-17):
长时间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