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映泰HIFIB85Z5

楼主(2022-06-06):
求助求助!映泰HIFI B85Z5内存电压开机时1.5V,开一会儿电压自动升到1.9v。1.9V时系统会蓝屏1.5v时是正常的。蓝屏后不断掉电重启,用万用表测量确实是1.9v。就是会自动加压。换过内存条旁边的up0109p,也刷过bios了,问题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冷机正常开机,开一会儿就出现问题

网友A:
个人建议更换MU1、MR25、MR29。

网友(2022-07-31):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更换MU1、MR25、MR29。

会不会是6脚FB那个OV_VSM下拉电阻变质导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