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2触摸失灵

楼主(2022-06-06):
开机瞬间有20V一会渐渐变成3.6V,5.25v测电压也是3.6V,1.8v正常,20v滤波电容对地二极管阻值305.大师们看看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来观摩大佬指导。

网友A:
升压二极管 和 电感都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二极管 和 电感都要换掉

你说的这种情况,难道是升压二极管或或线圈完成5.25电压不正常的吗?

网友(2022-07-13):
打一下信号线,有一些信号通路上的小元件很容易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