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块E5-X9D主板,主板C

楼主(2022-06-06):
目前有块E5-X9D主板,主板CPU供电这块烧伤严重,如何确定CPU挂了。
拆下CPU的供电电感,测得电感前一级为0.520左右,后一级为0.004,又单独测了一下地与地之间的值为0.002,这样能不能说明CPU挂掉了
除用好板试CPU是不是真的挂掉了,还有其他办法吗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内阻本来就很低。
判断cpu是否坏了,只能拿到其他好板上看是否开机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