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030独显坏了拆了改集显,刷bios后不认硬盘

楼主(2022-06-06):
联想c5030独显坏了,把显卡芯片拆了,刷集显bios后不认硬盘,3855u处理器,论坛一共2个改集显bios都试过了。刷独显的吧不显示也不知道能不能认硬盘

网友:
最后搞定了没

网友:
没有呀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版号348.01208.0011     13138-1

网友:
处理器是3558U        找了一个刷了,能亮机偶尔能认到硬盘,有时候也认不到。只要清下bios就开机不显示了,只能重新刷bios才能显示,bios里的有的选项改也会造成不显示,无语了,刷一次10多分钟,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