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e 无cpu供电

楼主(2022-06-06):
直接拆了 2.5v cpu供电芯片开启电压 飞线解决
我这个是一下能开机用一下自动关机 气起来直接飞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灵活应用好技术。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到了:daxiao:

网友:
放上该主板点位图与点位图软件,此图用这个软件会比较好,当然用ASUS TSIC这个软件也能打开,一般我不用,因为用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