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95G 不过保护隔离,求助了。

楼主(2022-06-06):
充电芯片是 24780s
测条件:VCC=20V,ACDET=2.8V,  REGN=5.9V,  ACDRV=0v ACOK=1.3V,

R8806,R8808测量电阻正常,可就是ACOK不正常,阻值也正常,

二个保护隔离管也换了,充电芯片也换了,换了电池,还是一样,求助。。没招了。

网友:
ACDRV应该比要升压6V让上面的第一个管导通,你可以DS直连看看有没有升压在换芯片的

网友A:
你想一想要发出acok  vcc要有26V  26V要升完压才有 但是第一个管没导通 想想这是为什么你就知道了 你的acok内部还在接地。

网友:
看看隔离管g极到充电芯片线路有没有漏电

网友:
短接第一个MOS管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查28脚电压来源

网友:
还没过隔离保护就有acok了?

网友B:
会不会第一个mos管就有问题   我有遇到   不是这个机器

网友:
一直以来认为保护隔离没啥难道,不过也确实有例外相当难搞的。就是那种时好时坏的那种不稳定的,让人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想要发出acok  vcc要有26V  26V要升完压才有 但是第一个管没导通 想想这是为什么你就知道了 你的acok内部还在接地。

专业!芯片内部框架图都能找到!

网友:
建议楼主搞个示波器看下,ACDRV 是否起来过,公共点也是否起来过,然后电池隔离管 充电上下管有问题ACDRV会掉下去。

网友:
修什么修,很简单的问题,电池扔掉,短接第一个隔离管,游戏本,要不要电池区别都不大

网友:
好贵,ugyhifiktyf8k,jhknm,j

网友:
电源接口灯亮不亮

网友:
连接D极S极的电容拆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想要发出acok  vcc要有26V  26V要升完压才有 但是第一个管没导通 想想这是为什么你就知道了 你的acok内部还在接地。

那个是acovp输入过压比较器,不是VCC要有26V,是VCC不能高于26V不然会触发acovp的输入过压保护功能

网友:
会不会第一个mos管就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acok,只是控制两个mos管导通,查相关控制电路,mos管后面的不用去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第一个mos管就有问题   我有遇到   不是这个机器

有一些短接第一个隔离管,就能出控制的24V。隔离管也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acovp输入过压比较器,不是VCC要有26V,是VCC不能高于26V不然会触发acovp的输入过压保护功能

还是你纠正的对,估计他看花眼了

网友:
控制两个mos管导通,查相关控制电路,mos管后面的不用去考虑

网友(2024-09-02):
先把第一个MOS管短了,开机测试,再回去查充电路公共电压那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