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7R4进系统黑屏 插电不开机

楼主(2022-06-07):
单电池开机快进系统时黑屏,背光亮,但是每次都会显示。 单插电源 或者电源+电池能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屏不亮 ,单电池开机显示了再插电源就灰屏 。电源换了 BIOS刷了不知道如何查呢,也能充电。PE 也黑屏请大神指点

网友:
大小写按键能不能按,能不能看到品牌方log,黑屏是能用手电照出内容吗,你最好发视频。

网友A:
有帮忙搞定  200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帮忙搞定  200红包

单插电池进系统时候黑屏别光亮这问题有点像华硕天选2机器问题,
我遇到的是插单电源插也是风扇转下掉电的现象,后面检查出来是单插电源是公共点短路
电池进系统黑屏是CPU问题,加焊了就可以了但是用了不到一小时又黑了!!之后放弃

网友(2023-06-30):
its may be reson with cmos rst signal short

网友(2023-09-17):
楼主问题得到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