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不亮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07):
不亮机。拆了PQ803不行。发现在804上面的8.2K开路,更换,但5V电压仍被拉低0.6V。PQ804的3脚无输出到PQ803。不想动那个电源芯片。到底什么原因把电压拉低了。上面那四个黄色的连接点,有两个元件是空的。那个2.7K的位置根本没装元件。也有可能PQ804坏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别的电路没跑出来?比如稳压控制电路

网友:
拆掉PQ802试下。

网友:
还有和它相连的电路,你没有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