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5395t,输出电压偏低,可能原因?

楼主(2022-06-07):
输出电压只有0.24v。
ncp5395t 对换过,是好的。
vcc,vpp,12v mon,psi,bst等电压全部正常
ilim 外围电阻和电压正常。
mos正常
gpu电压出不来,只有0.24v,也不是0v。
求教
原因

网友:
有没有稳压控制电路?看一下是不是精密稳压器或者光耦有问题

网友:
你这么一说外围也正常,芯片也正常,那还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
有人遇到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