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偶尔错误代码43,经查核心供电3项缺2项,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2-06-07):
(图片)

网友A:
无非就是芯片或MOS问题,查芯片的供电,开启,反馈等,仔细查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芯片或MOS问题,查芯片的供电,开启,反馈等,仔细查应该可以修好。

芯片条件肯定都正常啊,显卡都能正常使用,核心供电3相变一相了

网友B:
查PDF工作条件都没问题就换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PDF工作条件都没问题就换供电

换芯片还是换供电?

网友:
把3路上管都拆了测量g有没有波形,有波形芯片工作正常,查反馈。没波形查芯片

网友:
反馈查了吗?。。。。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显卡有三组或者四组mos,但是他们的输出都是连在一起的,有一组正常就都有电压,那么怎么知道是哪一组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显卡有三组或者四组mos,但是他们的输出都是连在一起的,有一组正常就都有电压,那么怎么 ...

小白同问,我一直疑问

网友D:
有的卡有节能模式,在功率低时就是只有一项供电。功率上来其它波形就有了,你跑测试再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显卡有三组或者四组mos,但是他们的输出都是连在一起的,有一组正常就都有电压,那么怎么知道是哪一组没有电压?

有示波器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的卡有节能模式,在功率低时就是只有一项供电。功率上来其它波形就有了,你跑测试再测波形

确实是你说的情况,开机只有一相又波形,开鲁大师测显卡就有两相,第三相很少有波形,偶尔有。
那我的显卡43报错有可能是bios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显卡禁用再启用,多试几次就能正常使用,打游戏也不出问题。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你说的情况,开机只有一相又波形,开鲁大师测显卡就有两相,第三相很少有波形,偶尔有。
那我的显卡43报错有可能是bios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显卡禁用再启用,多试几次就能正常使用,打游戏也不出问题。

那就换那个不稳定的管子或管理芯片,还有这一项滤波电容可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