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B75M-D3V触发秒掉电,求大神帮看看

楼主(2022-06-07):
技嘉H61M-DS2 ,B75M-D3V触发秒掉电,求大神帮看看。

H61M-DS2,点一下开关机针脚,电源风扇就“嗒”响一下。一转就停。一点一转。量主板上ATX各脚,12V黄线那里只有1K电阻,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其他型号主板是7K以上的。

B75M-D3V ,量13脚 3.3V处,只有10多欧姆,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处问题?

网友A:
先多看多学,开机掉电还能再触发,  有可能是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多看多学,开机掉电还能再触发,  有可能是缺供电。

这种掉电跟你见过的不一样。秒掉的。电源风扇只一转,继电器嗒一声响

网友:
经典故障不是这里的问题啊

网友B:
电源风扇就“嗒”响一下 是不是又短路

网友C:
上电掉电的话,想办法让它上不了电,然后就好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掉电的话,想办法让它上不了电,然后就好查了呀。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风扇就“嗒”响一下 是不是又短路

点一次开关机针哒一下,连续点就像开机关枪一样,哒哒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点一次开关机针哒一下,连续点就像开机关枪一样,哒哒哒~~~....

不插12V 供电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12V 供电 看看

试过了,也一样,不插CPU也是这样。

网友:
强行上电,看板子是否正常跑,然后再查上电相关电路,这样就能查到掉电的原因。可以参考这个贴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3810-1-1.html

网友E:
先查缺什么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查io的电压检测。

网友:
难修的主板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查缺什么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查io的电压检测。

0.几秒就掉电了。。。根本查不到缺什么供电

网友F:
触发掉电,如果风扇一转即停,说明主板有短路,掉电保护,如果风扇缓慢停下,还能再次触发,一般是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触发掉电,如果风扇一转即停,说明主板有短路,掉电保护,如果风扇缓慢停下,还能再次触发,一般是缺供电

嗯嗯,应该是有短路了。所以测试ATX那里几个口,阻值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可能是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不能烧机测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0.几秒就掉电了。。。根本查不到缺什么供电

没有什么短路的话,就强行上电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0.几秒就掉电了。。。根本查不到缺什么供电

掉这么快,不会是cpu供电启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