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可触发无显示,怎么检查?

楼主(2022-06-07):
联想IH110MS可触发无显示。一插电风扇就转了,CPU也发热,但是无显示
可以排除的是,CPU,内存都是好的,平台复位3.3V有了,时钟0.37V两个都有,还该往哪里查?

网友:
显示器坏了

网友:
可以喔,大兄弟。

网友:
求一个联想IH110MS支持7代CPU的BIOS。。。可能是这个问题,我的U是G3930, 原来的G3900给别人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显示器线坏了

网友:
出vcore 的一律先刷个bios 在修,然后插内存,不插内存看有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