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90主板 cup无电压

楼主(2022-06-07):
人在日本,没地方修主板。请大神帮忙看看

技嘉 8代z390 aorus pro主板 ,开机风扇转10秒左右自动重启,测量cpu电感供电为13.9mv,如下图
CPU供电主芯片ISL69138IRAZ有供电和开启信号,SLP_s3电压vccst 1.05V,vccsa 0.9V都正常。
内存ddr4的5个电压都正常。

主板CPU有倍频电路。倍频电路vcc电压正常,mos管vcc电压也正常。
cpu供电的每个mos管芯片阻值正常,对地也不短路。
之前用这个主板测试过一个短路的cpu,不亮机,后来测量发现上cpu后电容短路。
现在上一个不短路的CPU也不亮机,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已有点位图电路图

微信 yanzidd555

下图cpu主供电

下图倍频电路

下图mos管电路

网友:
买809h,刷bios

网友:
竟然没有跑马灯 能哔哔哔吗 拿掉cpu cpu供电能出不

网友:
如果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和点位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拿掉cpu cpu供电能出不

网友:
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和点位图

网友:
能分享电路图和点位图吗

网友:
日本买二手松下便宜不?

网友A:
主要是复位出来没有,有没有复位才是修不出cpu电压的关键点

网友:
有cpu 复位没得?

网友:
肯定 CPU 烧了

网友:
短路就烧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复位出来没有,有没有复位才是修不出cpu电压的关键点

300系列主板,CPU供电和复位哪个先出

网友:
300系列应该是imvp8没有vboot  svid没出,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系列主板,CPU供电和复位哪个先出

100系列以后都是先出复位,CPU才发出SVID出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