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手机6刷机恢复模式不过问题?

楼主(2022-06-07):
刷到这儿就玩完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可能指纹断线了,要干u,放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指纹断线了,要干u,放弃吧

已经搞好了!谢谢指导!

网友C:
二楼厉害!一语中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厉害!一语中地

通病而已,我遇到一个断线的,需要飞线,不过我没那个能力做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好了!谢谢指导!

楼主你好,是cpu断线吗

网友:
大神在民间啊,不过6代质量确实没的说

网友(2022-07-11):
码片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