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 Dell PowerEdge T30 强刷成 Precision T3620

楼主(2022-06-07):
将 Dell PowerEdge T30 强刷成 Precision T3620
PowerEdge T30与PrecisionT3620使用相同规格的主板。PowerEdge T30 BIOS阉割掉了睡眠与对NVME固态硬盘的支持,本文提供有关将 PowerEdge T30 刷成 Precision T3620 以获得完整功能的说明。
工具和材料
Dell Precision T3620 BIOS.bin
Intel CSME System Tools v11 r18
Intel CSME 11.8 Firmware Repository
在正常模式下,您无法刷新固件。T30主板有一个 2 针跳线插头插入 PSWD 跳线。关闭您的 T30,移除跳线插头并将其插入 SERVICE_MODE。启动到 Windows,就能够使用 CSME 系统工具中包含的 Flash 编程工具刷新固件。
*在C盘新建文件夹“1”,拷贝英特尔 CSME 系统工具v11进去
1.    备份原机bios
2.    管理员运行CMD,
cd /d (fptw64.exe所在目录)
然后输入FPTW64.exe -D DUMP.bin
生成备份的bios文件(在fptw64所在文件查找生成的DUMP.bin文件)(怎么使用FPTW命令自行找度娘)

3.    使用Intel FlashImage Tool打开生成的DUMP.bin文件(目录不能有中文)
4.    点击Build-Build Settings弹出窗口
将 Generate Intermediate Files 设置为No。然后点击close,点击SAVE将配置文件保存到 CONFIG.xml。关闭 Flash 图像工具。
5.    更换 BIOS 和 ME 区域
新建文件夹“2”,拷贝英特尔 CSME系统工具 v11及3620bios
将下载的 3620BIOS用Intel Flash Image Tool打开,在Flash Image Tool 目录下的 DUMP/Decomp找到 BIOS Region.bin 并替换文件夹“1”中 Flash Image Tool 目录下的 DUMP/Decomp 下的同名文件。
转到下载的 IntelCSME 11.8 Firmware Repository,找到 11.8.55.3510_COR_H_DA_PRD_RGN.bin并重命名为 ME Region.bin。在文件夹“1” Flash Image Tool 目录中的 DUMP/Decomp 下替换同名文件。
构建图像
启动 Flash Image Tool(路径不要有中文),打开保存的 CONFIG.xml。然后构建镜像。在 Flash Image Tool 目录中将生成一个 outimage.bin
6.    刷bios
将 outimage.bin 复制到 FlashProgramming Tool 文件夹。
管理员运行CMD,
cd /d (fptw64.exe所在目录)
然后输入FPTW64.exe -f outimage..bin
完成后,关闭 T30。
7.    重置固件设置
使用跳线插头短接 CMCLR 跳线。之后,将其插回 PSWD。(机器有可能会自动开机,或者手动开机)
初始化
开启您的 T30。您的 T30 可能多次无法启动/关机/重启。重试,直到您启动到您的操作系统。
8.    使用 Flash Programming Tool 强制重新初始化 ME。
管理员运行CMD,
cd /d (fptw64.exe所在目录)
然后输入FPTW64.exe -greset
之后,您的 T30 应该会自动重启。
请注意,如果您有“找不到可启动设备!或者不能进入系统问题,可以检查您的bios设置。它与 AHCI / RAID 或 UEFI / Legacy 启动有关。
更新固件
提供的 3620BIOS 为低版本。刷新完成后就可以访问戴尔网站下载并执行最新的 Precision T3620 固件更新。强烈建议在更新后重置 BIOS 设置。
以上为教程,愿意操作的可以上手,犯懒的也可以直接使用直接提供的outimage.bin,使用提供的工具按照步骤六直接刷写
此方法同理试用最新的T40与相同规格T系列主板,选用支持的Intel CSME System Tools与Intel CSME FirmwareRepository就可以

网友:
编程器一刷dell工厂完事  dell不少机器主板一样的  联想也可以这么玩

网友(2022-09-28):
这个是个好东西

网友:
太强大了,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可以改风扇啥的吗

网友(2024-09-29):
提供的 3620BIOS 为低版本?没有看到附件啊?

网友:
大佬可否将你修改好的“直接提供的outimage.bin”提供一下?
我换了好多个版本的Intel Flash Image Tool都无法打开BIOS文件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