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D R1.01按开关没反应+5VSB应该是短路了,没思路

楼主(2022-06-07):
华硕H110M-D R1.01论坛找不到点位图,看H110M-E的点位图,对地阻值0的是+5VSB 有经过的电容也拆得差不多,测阻值还是0.1.大神们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呀,5VSB接个1V,5A先看看,冒烟的就是短路点

网友:
支持2楼说法,你没有点位图也就只有烧机快了。

网友:
得多向大侠们学习学习

网友:
烧机大法,冒烟的就是短路点

网友:
查  +5VSB_DUAL 相关。

网友:
拆了1v pch供电看看

网友:
烧鸡啊,类似遇见过声卡部分问题

网友:
分公司的风格都是法国的方式由男方对你有天然南非干活呢GV不分

网友:
像大神们学习。

网友:
拆吧,,所到之处拆拆拆。要不就烧烧烧

网友:
我也有一块摆在一边,不过是华硕的

网友:
电容全拆,再测

网友:
松香大法挺好,有热成像仪更妙

网友:
烧大法伺候呀,电压由低到高慢慢来,冒烟的就是短路点

网友:
搞热成像分分钟。。。  不过贵。  还是烧鸡吧

网友:
能烧鸡你不用,非要一顿乱拆

网友:
烧鸡大法好用实惠

网友A:
华硕5VSB短路不开机,百分之六十会烧坏桥。5V短路足以把桥送走,你可以量一下桥上面的电容

网友:
你要是烧鸡估计南桥会冒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5VSB短路不开机,百分之六十会烧坏桥。5V短路足以把桥送走,你可以量一下桥上面的电容

桥上电容短路就是桥烧了???

网友:
桥没有5V直接供电,5V DUAL短路,重点检查一下5VSB转3VS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上电容短路就是桥烧了???

我遇到一块华硕Z170华擎Z370的,5VSB短路最后都是南桥坏的。南桥上面的小电容短路南桥肯定坏了

网友:
1151平台全系列遇到这种短路的,但凡专业的维修人员都不会往下修的。这个5VSB给稳压器供电,输出3.3V待机电压给桥的VCCDSW_3P3.同时送给IT8733-DX的1脚,IT8733-DX的14脚延时发出DPWORK给PCH.所以但凡懂点皮毛的都不会去烧机,烧机桥必挂

网友:
桥坏了  不要在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块华硕Z170华擎Z370的,5VSB短路最后都是南桥坏的。南桥上面的小电容短路南桥肯定坏了

看来我那块主板真的是桥烧了。联想可能是别人把CPU供电接到硬盘电源输出上了。12V进桥

网友:
这个大概率是桥坏了。

网友C(2022-09-21):
在PCIE小曹子旁边有一个像1117的管子  你测量一下 是不是3VSB也短路了 如果是就放弃吧 南桥挂了 我刚碰到一个B150的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PCIE小曹子旁边有一个像1117的管子  你测量一下 是不是3VSB也短路了 如果是就放弃吧 南桥挂了 我刚碰到一 ...

是呀,这板桥挂了

网友:
测阻值还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