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85m ie35

楼主(2022-06-07):
论坛没有原机备份
故障是上电掉电
同型号的可以测试一下好坏。
有亮机的bios 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
原机bios 正常亮机的,是别的故障。亲测刷回一切OK

网友(2022-07-21):
我的IP来自哪里呢 准不准确 回帖看下

网友A:
没有问题,刷了可以开机,我的不是bios问题,我的是无限重启,五角管坏了,飞线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刷了可以开机,我的不是bios问题,我的是无限重启,五角管坏了,飞线解决了,谢谢了。

你好,我这是不掉电, 但是屏幕一亮旧重启 ,可以给点提示吗

网友(2022-11-28):
开机不显示,CPU供电OK,有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