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主板漏电检测不出问题

楼主(2022-06-07):
IPhone 7 Plus主板关机也发烫,充电立马可以煎鸡蛋,漏电严重,拿给别的店也检查不出问题,咋回事大神们。

网友:
手摸那里烫的厉害,就检查那里,估计电容短路了吧,主供电芯片周边的小电容,容易短路,摸一摸哪里烫,万用表量一量

网友:
关机也烫,肯定重点查3.3v

网友:
换块主板就行了呃

网友:
红外成像仪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的克制是这样!只是成本 稍高

网友:
这么烫都查不出来还修什么手机

网友:
买个红外温度检测仪呀

网友:
捡钱都捡不了

网友:
新手不知道耶不要打击别人嘛!!多在论坛里问问,多看相识的文章就知道了!

网友(2022-07-15):
排除外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