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打印机保护墨盒使用方法

楼主(2022-06-07):
朋友一台hp tank310打印机说喷头不识别让我看看,我想着换个墨盒试试看是墨盒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换上后正常使用,说明他的墨盒坏了,然后我把墨盒拆下来再装我打印机上竟然用不了了,提示墨盒被保护,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个功能,说实话有什么用我都不清楚,现在知道了,欲哭无泪,把墨盒拆下,不过打印机暂时也废了,不想买新的,就想着如何能使用,网上搜到一个用的是淘宝的转换贴,可是对这个打印机来说淘宝没这种东西。             然后开始思考墨盒保护的原理,我首先想到的是墨盒会跟主机验证,通过序列号,然后就改24芯片的序列号,然而并没有用。   论坛有大神说墨盒有类似保险丝的东西,没保护的墨盒是连接的,保护的是断开的,打印机检测到墨盒是断开的话会去查找墨盒的id,有id的话就能使用,于是直接把保护打印机的24芯片读出,写入我的打印机中,墨盒果然可以正常使用。   我感觉惠普所有的喷墨打印机墨盒保护都可以这样,换主板或者我这种误操作可以这样处理,前提是需要有保护墨盒打印机的24芯片数据,至于24芯片里哪里存储的墨盒id以及墨盒id跟墨盒印的数字有没有关系还需要大神来研究。

网友:
抛砖引玉,我感觉24芯片的这个地方存的是保护墨盒的id,但是跟墨盒印字有什么关系我分析不出来,这个应该是2个保护墨盒的id

网友A:
你把24芯片数据复制过去。序列号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24芯片数据复制过去。序列号有变化吗?

有变化,而且24芯片编程器读出第二行就是序列号,我改了之后也没有用,序列号还是会变

网友:
真不错  。,的键盘了快速打算

网友B(2022-08-24):
其实下载完整版软件可以把墨盒保护关闭就行了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B:
其实下载完整版软件可以把墨盒保护关闭就行了

不行,其它品牌的不知道,惠普的是不可逆的

网友:
只要开启墨盒保护,这个随机的墨盒只能在这机器上使用,放到其他机器是无法使用的,这个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