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分压计算,是我样计算吗?

楼主(2022-06-07):
这个芯片不输出3和5v,13脚en 测到才1v.
这样对吗?

网友:
顺便问一下,我的可调电源为什么开不了机呢?刚才换了一个1m的电阻,en4.6v,3.3和5v出来了,用可调开机,风扇转了,开开关后再开又开不起来,3 v5v又没了,拆腾半天,换原装电源就没有问题

网友A:
那两个分压电子都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分压电子都量一下

Pr239吹下来找不到了,找遍料板找不到这么大的电阻,只找到一个一m的换上,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充电风扇会自己转,需要按一下开关风扇会停然后就亮了

网友:
en是高电平自动开启线性3、5伏,和风扇长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