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M7400pro进纸卡纸

楼主(2022-06-07):
联想M7400pro开机正常,手动走纸正常。纸盒进纸每张都会卡在纸盒与硒鼓之间(图例1),卡纸没有进入硒鼓,报错:纸盒卡纸。换搓纸轮、搓纸杆、分页器,问题依然;清理离合器,顺便检查齿轮和传动杆、弹簧和传感器等(图例2)。故障没有解决!求助中ing......卡纸过程视频

网友A:
清理机器底部传感器。那个离合器只能更换,清洁没用的

网友B:
和纸盒相关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机器底部传感器。那个离合器只能更换,清洁没用的

谢谢.
换了试了。问题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纸盒相关的传感器,,

谢谢。
三个传感器均正常。

网友:
谢谢。
开关并未失灵,DC控制器电路测得电压是4V,杠杆和弹簧正常。

网友C:
更换细长细长的那个辅助搓纸轮看看,它磨平了打滑

网友C:
好像还有一种可能性,进维修模式看固件版本,是A的话好像是不行,进纸卡纸现象有可能出现,升级固件有可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细长细长的那个辅助搓纸轮看看,它磨平了打滑

谢谢,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更换全新的铺助搓纸杆,还是卡纸在同样位置,就把搓纸轮和分页器全换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有一种可能性,进维修模式看固件版本,是A的话好像是不行,进纸卡纸现象有可能出现,升级固件有可能 ...

谢谢,我研究下~~

网友D:
那就是主板了,排除了所有外围,就只能是主板检测传感器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主板了,排除了所有外围,就只能是主板检测传感器的电路有问题

下午准备把机子全拆了,再检查一遍~~谢谢你!

网友E:
底部传感器换了就好,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部传感器换了就好,通病

谢谢。
问题已经找到了,不是传感器引起的。得空传照片上来~~

网友(2022-07-11):
实在不服气,全拆后也没能找到毛病!但,就在回装的过程中,装到硒鼓下面的纸道通板时,感觉到手指被挂了一下,才发现托纸滚轮前的透明塑料有一个边微微翘起(图3),用胶水粘上,装好打印机,试机,不在卡纸,很是顺畅!
                                                                                     图3

有一个问题还是困扰着我,纸盘上纸会卡在此处,可为何手动送纸又不卡,A4纸都要通过此走纸道的(图4)。先前也注意过卡纸没有明显的折痕,胆大有了,心细才是重点。

图4

网友E(2022-08-18):
底板传感器必须更换

网友F(2022-09-23):
检查一下纸盒上的弹簧在不在

网友G:
维修时还是要多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时还是要多观察

9494,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纸盒上的弹簧在不在

这台机子的问题不在弹簧,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板传感器必须更换

问题已解决,跟传感器无关。谢谢。

网友H:
我就清洁打印机,更换搓纸轮一套,特别是辅助搓纸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清洁打印机,更换搓纸轮一套,特别是辅助搓纸杆。

是的,最先也是想的搓纸轮,我便发了一套搓纸轮,换上后,故障还在。打死也没想到是纸道里的塑料片装怪!!!
谢谢你!

网友I: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2022-11-24):
我碰到过同样故障好多次,基本上换辅助搓纸轮就解决了,看来还是修的太少了

网友:
一开始感觉觉得传感器,但是手松正常,有异物引起

网友J(2024-03-04):
请教楼主我的7400pro有上纸动作,不上纸,已更换换搓纸轮及分页器,还有长杆的搓纸轮都换了,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