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20 g2 插上适配器自动通电开机

楼主(2022-06-07):
惠普820 g2 插上适配器自动通电开机 换了EC(mec1324-nu) 问题依旧 接着刷EC bios无效 查cpu 内存vtt都无电压 开机电路还是什么坏 开机电路从哪查起 是什么导致自动通电开机呢 新手上路  求解迷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小电池没电或者电池没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没电或者电池没电

电池没电 导致自动上电 不显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 导致自动上电 不显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RTC不正常,自动上电,无显。这不是很正常吗。楼主AMD板修得少吧

网友:
应该跟南桥有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C不正常,自动上电,无显。这不是很正常吗。楼主AMD板修得少吧

我是新手啊 Rtc正常啊 电压2.95伏 外接两个小电容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 导致自动上电 不显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电池没电导致不显示,很正常,但导致自动上电,没见过,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小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啊 Rtc正常啊 电压2.95伏 外接两个小电容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

你不单止是新手,还是小白!小电池3v和大电池还有充电器,任何一个有电,什么时候开机都不会重启。排除了才是主板问题

网友:
RTC电池没有电或者RTC电路出问题 不是会自动开机吗。建议查一查RTC电路是否输出公共电压3V

网友:
自动上电正常,电流不说下,按时序少哪个供电修哪个,可以参考840g1图纸

网友:
你自动触发能亮机吗  不能亮机肯定会自动触发啊  不亮机修不亮机的问题 能亮机就修RTC电路  别动不动就干EC 干BIOS  干桥 首先你得学会找问题 而不是想到哪里干哪里

网友:
AMD板修得少吧

网友:
不是修的少,压根就不是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 导致自动上电 不显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bios电池没电,就会重启,有些bios电池集成在大电池里,

网友:
小白必经之路,向前辈学习

网友:
rtc电路看看是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