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客户三个固态硬盘同一个问题如图 请教各位大佬一定要开卡解决吗?

楼主(2022-06-07):
开机电脑提示硬盘有问题 diskgeins无法格式化 清楚硬盘数据也不管用 求支招!

网友:
坐等大佬支持。

网友A:
看一下芯片型号,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芯片型号,量产

这种有没有办法保存数据 现在能看到数据 就是复制不了

网友:
量产下吧  ,

网友:
重新开卡吧

网友:
dg软件用专业版,很多时候出问题是免费版不行

网友:
能忍硬盘看看能不能克隆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没有办法保存数据 现在能看到数据 就是复制不了

试试用winhex软件恢复数据吧

网友:
估计需要开卡吧

网友C:
还要硬盘里面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硬盘里面的数据吗?

是的 客户要数据

网友:
联想牌子的硬盘联想自己都不用…

祝楼主能成功吧

网友:
一般都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