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cpu换上去怎么不行

楼主(2022-06-07):
联想的cpu换上去怎么不行    有台机器cpu坏了  从联想的料板上拆了一个    不行哎   之前这个料板确定cpu好的   8代的

网友:
X-ray 检查一下,是否焊接良好。

网友:
不是说联想的板载单U会加密吗

网友:
好多人说联想戴尔的CPU加密了  所以不能用

网友:
现在新板换U也不一定是焊接不好 加密也是一种

网友:
刷BIOS来解决

网友:
加密了,联想 DELL单U都喜欢加密

网友:
据说很多加密了。

网友:
那不是cpu坏了就没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