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9通电风扇就转不开机

楼主(2022-06-07):
板号da0zqhmb6c0,
开始是进水引起不开机

经过几次研究现在是一插充电器风扇就转,声音很大那种,按一下开关,风扇声音小了 ,正常开机了,只要不拔充电器就没事。拔了重新插电又是一样

网友A:
电池是否是好的,bios是都刷过,充电芯片是否完好

网友:
先看电源再检查下显卡内存条,再就看下mos管有没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否是好的,bios是都刷过,充电芯片是否完好

刷过bios,没装电池,充电芯片怎么查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补充一下,这个电脑是3/5 芯片短路导致vin 没电压不开机,换了芯片,en分压电阻,680k实在找不到找的一个1m电阻代换,这个一m电阻还是从我08年买的超磐手上找到的。

现在的故障是每一次插充电器风扇就不停的转,需要按一个开机键,只要不取充电器就没事

网友C:
你装的电阻误差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这个电脑是3/5 芯片短路导致vin 没电压不开机,换了芯片,en分压电阻,680k实在找不到找的一个1m电阻代换,这个一m电阻还是从我08年买的超磐手上找到的。

现在的故障是每一次插充电器风扇就不停的转,需要按一个开机键,只要不取充电器就没事

我感觉是 电源适配器接上 二级5v电压来了 风扇才自动转 重点看 风扇的5v来自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装的电阻误差大了吧

不是。en是19v分压过来,按图纸上计算机是6v左右,找不到相同的,找了一天就找一个1m的,只有这个最接近,装上4.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en是19v分压过来,按图纸上计算机是6v左右,找不到相同的,找了一天就找一个1m的,只有这个最接近,装上4.5v左右,

貌似还是三五伏有问题

网友D:
你把铜箔刮点装到原位置不好吗非得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铜箔刮点装到原位置不好吗非得飞出来

两头都刮出来也放不下,实际比照片上差距还大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只要不是太严重 基本上修好都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2022-08-20):
应该是哪个元件坏了,待机直通了